换桥的温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1-08-24):
请问各位大侠,老板子和现在的板子换桥的时候温度有什么区别么?前几天换了一个老板子,上面温度是260锡珠才化,下面是160!但是换新板子温度就没有这么高,上面200左右,下面140左右就化了!请问老板子和新板子的温度有什么规律可循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到270/80就成了 在高了就不好了.

网友:
用镊子接触一下啊。。。稍微一动

网友:
这温度凭感觉就好了 看他 的显示做个参考

网友:
老的板子一般是有铅的,熔点183度,945以上的是无铅的,熔点217呀,一般做桥的话,都是下面温度比上面高,因为下部温度能够很好的预热,而且他要透过PCB板的,上部温度一般不可以太高,太高非常容易做死。特别是NV,SIS,VIA

网友:
我这边一般都是240度,最高也就260度就够了

网友:
你说的是加焊还是植株啊。加焊有铅就只要230左右。无铅可能到了280 植株因为是有铅的。所以230 。你盯着桥。看着它塔下去了。20秒的样子就可以关掉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