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 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1-08-24):
HKC S988A  电源板不通电    保险烧了  换了后还是不通电  没有12V  5V 很低  管子也正常

      不知道会是那里的事@

网友:
桥堆。电源开关管。电源IC都有可能挂。

网友:
电源IC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5伏低到几伏,旁路电阻,二极管

网友:
最后换了一块板子 好了

网友(2012-01-16):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不通电的,无电压输出,换了IC还一样

网友(2012-05-16):
先量一下双二极管看看电压有没有输出。不出问题的话,应该是下面的问题:桥堆,开关管,pwm一些元器件可能损坏!自己先量一下。

网友(2013-10-10):
学到了很多经验,以后遇到了实践一下!

网友(2015-04-02):
我也遇到了这显示器   电源板12v   5v  跳

网友(2015-08-05):
我就有几个这样的板,修好用几天就坏,以后遇到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