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8-24):
同行送来的机器 HP541,拿来时是待机不正常,在0.1A多 。拆开看了下,发现南桥有点烫,就果断的换了个南桥,开机亮了。以为就这么简单  没想到装上硬盘不认,用U盘都可以进PE的,U口都好使,为什么硬盘认不到呢?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还不行,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是从料板取的,  不过U口都可以  硬盘认不到,不会那么霉吧

网友:
硬盘由供电吗  阻止的正常吗

网友:
供电5V有的,阻值没有

网友:
接口看看,遇到接口问题,不认硬盘的。

网友:
又换了个南桥解决了  呵呵  真霉啊   从料板拆了个南桥 能点亮就是不认硬盘 U口都可以   现在走算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