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热感应错误 thermal sensing error

楼主(2011-08-24):
一台r40 开机出现
thermal sensing error
提示过2秒钟自动关机,这块板子是ATI独显的,风扇用稳压电源加一个5v可以正常转,不知道这个故障还跟什么有关,求救!!
自动关机

网友:
江湖救急啊

网友:
有没有给个建议的噢

网友:
Thermal Sensing error温控报错
检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看一下温控芯片有没有问题。在看一下温控到H8的I2C总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