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hp 4416s

楼主(2011-08-24):
  新手菜鸟一个来求助

   我这有台人家修过没修好的二修 hp 44162,板号为6050A2268301-MB-A03,拆开来一看,主板上的芯片基本都动过。连显卡也没放过,看过后,我接上电源,没待机,按开关没反应,一查,电源头没电压,看来可调电源不行,找到本身的适配器,还是一样,量了下3V 5V电感,有电压,再次的目测了下主板,发现,COMS电池都没有了,找个电池装上,于接电,按开关,指示灯亮,风扇也转了

   只是问题来了,显卡旁的那两个六角芯片,上面那个,猛在那里把周边主板残留的焊油,加热挥发成用烙铁在焊元件时那种现象,换掉它,嘿,机照样是能开,问题却又来,那风扇不转了,好嘛,再查那个换掉管相连电压,边个信号电压都没有,而且,开机没几秒,自动断电

  再查,各组信号,南桥,后来,发现,南桥有问题,仔细一查,也没发现那个地方有发热迹象,把南桥问题跟老板一说,老板说放那里,买芯片回来,再搞,好嘛,老板怎么说我就怎么搞

  时间一下就过了一天多,那天早上老板是南桥换掉了,叫我再试下,好嘛,把别的一些事做了,我又把机拿来,接上电源,按开关,嘿,现在是反应都没有了,并且发现,IO跟南桥之间的那个U31芯片发烫,找个找了,问题一样,拆下,查电压,信号,一些低电平信号是有,19.46的电压也有,但是3V 5V却没有,这可怎么行,查3V 5V电感,同样没有,我郁闷了

   电路图我一个菜鸟分析不了全部的,虽然学过,但是,不过关,而这老板修机,是不用图的,指点就说,查那些三极管什么的

   现请高手指点下这个图的一些具体信息

网友:
别说帮你了,看你帖子都搞的我一头雾水。还是多学点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仁兄的观点,看贴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EC不正常,3V5V出来是EC管的   我也是没修好   不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这也一头雾水?我都分开来说,从最开始拆下来到后来接着做各种事情经过都有描述,表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直到修到最后南桥与IO中的那个U31芯片发烫,拆下来量板上电压后,发现没有3V 5V

  所以想让高手来重最开始的公共点开始到CPU的中间一路上的所需各组重要电路所要的信号都指点下,比如说,像我手上这机,U31发烫,并没有3V 5V 是什么原由,主要查什么信号或是电路

网友:
  背后那个换到是没换,因为现在3V 5V都不正常了,以前学的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唉,这些东西还真是要边学边动手才是王道

网友:
额···3  5V要先绣出来啊

网友:
你那老板那么厉害--图纸不看就可以指点江山,还不修好了完事。

网友:
修这种电压类的故障最好结合图来,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