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讀取安全蕊片

楼主(2011-08-24):
請問讀取安全蕊片,是不是可已以將線 (SDA SCL)直接接在安全蕊片相對應PIN腳,開起筆記本,讀出資料

网友:
安全芯片理论上是读不了的

网友:
我是指EEPROM利如24X....

网友:
没操作过 不知道可以用编程器读不

网友:
你说的24芯片的这样情况还真没试过,我一般都是拆下来读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来读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