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通用高压一体板后暗屏

楼主(2011-08-24):
HKC22显示器,雷击了,不通电,换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后,可以通电了。但是屏幕很暗。仔细看能看到图像,ADJ线也接了。亮度调到最亮也是哪样。很暗很暗。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AD线接的不对吧 用表测下,看开机后电压是多少 ?应该3.3V以上才对,如果没有的话就从找信号。找不到的话就用屏供电信号试下。

网友:
不插屏线看灯管亮不亮

网友:
灯管是多大的,遇到过22寸的屏用一般的高压板点着屏幕亮度不够。换一个好点的高压板

网友:
有可能你的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接反了;并且有一路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你试一下不接驱动板,直接用一体板点灯管,只给个开关信号,如果能常亮,就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你信号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