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跑XP滚动条黑屏但入系统有声。不是高压问题

楼主(2011-08-24):
  IBM R52
每次都是进系统跑完滚动条黑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黑屏后查。屏电源开启信号为低。。这信号是北桥送过来 的。
如果不进系统的话。。显示正常。。。所以排除屏高压的问题。。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月牙状的体眠灯。插上外置电源就亮起来。(不知道算不算正常,印像是不正常)
    开始以为体眠开关搞怪。。我把屏去掉。就留主板。开机。听到进XP后。再测PANEL PROWER ON这个信号开始为高后来也是低的。  所以体眠开关应该排除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要分清

网友:
休眠信号电压出问题了,如果不是休眠开关本体坏,可能是线路不良。

网友:
黑屏。我强制开启。16V 还有3.3P电压,还有Backlight oN这三组电压。。背光常亮。。测试过。跑滚动条过后,是没有图像的。

网友(点评):
老板用PE 试一下啦

网友:
个人觉得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先软后硬嘛 驱动不行了 在做显卡 我之前遇到过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 故障和你的一样 还害我赔了块板子

网友:
应该还是休眠信号导致的。仔细看有没有进水,断线之类的。

网友:
显卡吧,之前ACER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就是和显卡有关了,这种问题其实挺常见的,一般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只有换显卡··G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