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启动键盘三个灯闪3次后就不亮了不能进BIOS

楼主(2011-08-24):
主板能启动键盘三个灯闪3次后就不亮了不能进BIOS显示器正常各位大侠什么原因帮帮忙

网友:
补焊I/O试试

网友:
补焊了还是不行 我换了个I/O也不行好像不是I/O的问题 今天我装上硬盘后直显示主板的牌子图标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大家帮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