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图纸 ,

楼主(2011-08-24):
如题,求联想E42图纸

网友A(2018-09-27):
同求图纸,上电大电流。不知道是内存电感还是什么量001阻值

补充内容 (2018-9-27 17:13):
版号DA0LV6MB6F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图纸,上电大电流。不知道是内存电感还是什么量001阻值

补充内容 (2018-9-27 17:13):

我的机器也是内存芯片烧掉了。你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也是内存芯片烧掉了。你知道什么型号

不知道,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