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第一块板,算个死耗子

楼主(2011-08-24):
焊台和万用表买回来两周了,一直潜水,有时间就照张先生说的搭积木,只会换板卡,没有维修思路可言,今天接了第一块板,除了没声音,一切正常,去设备管理器没看到硬件设备,去BIOS看AUDIO选项没关,找了张PCI声卡准备装,不甘心,拆下主板看声卡芯片CMI9761A,找资料量了几个电压脚,都是对的,也不知道还该量哪里,估计是芯片坏了,看到一块坏板上有个ALC655,看到论坛上有位曾经换过,那我也就换了,开机设备管理器发现CMI音频设备,自动装驱动装不上,后找来ALC655的驱动装上了但只有一个声道,没辙了!!!凑合用!

网友:
先注意一下跳线再试试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有哪几个必要工作条件,目前只有一个万用表,不知道能把这几个条件大概测的出来不?

网友:
ha  ha

月饼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5 6 8 10 11PIN位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换芯片是换好了,结果只好了一半

网友:
既然一个声道能工作,那就对比着修一下另一个声道!

网友:
楼主不必过纠结,修好就行了,实在不行加个声卡

网友:
老板前置跳针氧化也可能,刮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