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换电容还是一直通电好呢

楼主(2011-08-24):
各位朋友,我只是爱好无线电,有时自己瞎捣鼓,我的旧电脑长时间断电后就不能启动,要好多次才能启动,我发现让它一直通电就没事,启动正常。查了好多资料,考虑时启动的那个电容可能不充电,我焊个接线还可以,换这个不行,想来拿到电脑城去修还不得30-50,还是让它一直通电好了。
时间和各种设置都能保存,看来就是启动电容的问题,不想换了,凑合用吧!

网友:
呵呵,换个电容不至于那么贵吧

网友:
久了会放炮,到时候不是3-5十块的事了,你懂的。

网友:
也就是,现在商场老贵啦

网友:
那是
要赚钱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电容的问题,还有,是主机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根本不清楚。

网友B:
呵呵,电容鼓包了吗,鼓包了去配件店买一个,一块钱

网友C:
换个电源也不贵

网友:
省那几个钱到时候多的事情都出来了。

网友:
你都已经决定了还发这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去修,没个3、5十是拿不下的

你不是折腾无线电吗,换个电容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电容鼓包了吗,鼓包了去配件店买一个,一块钱

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也不贵

由于关机后不断电就能正常开机,我考虑是电容的问题,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电容的问题,还有,是主机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根本不清楚。

开机时给一个低电平,就是接地短路,关机时间长了就不能开机,应该是电容不充电。我是这样思考的,不知对不?

网友:
未必是电容问题,也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某个地方虚焊,自己搞无线电的有电路基础可以查查,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需要换的当然也要换,看你内心也挺茅盾的,不想换就不用发这贴了,其实还在犹豫,不知是对自己技术不自信还是舍不得出几块钱的配件费,二者不管是哪一个都不适合搞维修,自己斟灼吧

网友:
我还是觉得问题不确定,即便真是电容,还要确定是哪个电容。

网友:
现在30 50能干个什么

网友:
就算不换,时间长了问题电容也会鼓包裂开的!

网友:
电容没明显 鼓包你怎么确定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