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hd3870 x2 蓝屏求救

楼主(2011-08-24):
电压都正常 就是偶尔蓝屏 偶尔花屏 是核心的问题吗 想加焊 不知道加哪个 高手指点一下
问题
蓝屏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源好了没得喃?

网友:
换驱动版·····

网友:
加焊靠近DVI口的那个核心 离风扇远温度比另外一个核心高很多 空焊的基本都是它 加焊了还不行 就把两核心的频率降低些 估计核心老化体质下降了 原本的频率为了性能出场都很高的

网友:
确信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换了电源一样 正准备加汗试试

网友:
通电前时用手指压显存芯片,我是这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