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自动掉电

楼主(2011-08-24):
待机电流0.03跑到0.38自动掉电,掉电以后待机电流是0.01,再也不触发了,非要拔了外接电源才能跑,这是为什么啊,就高手解救啊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么,你待机下的电流都跑道0.38了,看下是那短路引起的.掉电是因为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 要么短路 要么温控

网友:
看肯定缺电啊

网友A:
   我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好了,但是拷机20分钟左右挂了,跟原来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好了,但是拷机20分钟左右挂了,跟原来一样的了

那你在现在着个情况下查以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如果都满足了问题应该还是在芯片或者后级供电的电感,如果没满足看下是哪个没满足然后检查下没满足的原因.

我也是新手呵呵,有不对的地方一起探讨,呵呵.

网友:
   都修了几遍了,修好以后拷机最长时间也不过1个小时,无头绪啊

网友B:
- 保护了啊! 这个需要用示波器 一个一个排除 看那个电压没起来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好了,但是拷机20分钟左右挂了,跟原来一样的了

把 虑波电容给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保护了啊! 这个需要用示波器 一个一个排除 看那个电压没起来引起的掉电!!

我这没示波器呵呵,这也是一大郁闷点啊,试试看

网友C: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这是thankpad的特点,没找到问题的话换什么挂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没示波器呵呵,这也是一大郁闷点啊,试试看

没有示波器,没办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这是thankpad的特点,没找到问题的话换什么挂什么

后级有短路??? 你不要乱说 好不好!!! 保护了 不一定是短路!!!

网友:
点下看哪个元件发热大的,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看了下前面的,这种毛病还确实痛苦,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