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主板开机就提示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1-08-24):
今天修了一台式机主板,华硕的,测试卡FF,修好显示后出现chassis intruded,键盘用不了,按DELETE进BIOS没反应,后来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找到个解决办法,按人家的方法一试居然好了,把原帖COPY过来,没别的意思,有遇到的可以借鉴一下,版权是百度的
问题:
开机就提示chassis intruded
之后出来fatal error就死机了 无法进入bios改设置
主板放电后初始化bios能正常进入windows,但重启后仍然有和原来的一样的错误
试过放电后修改bios设置,关闭软驱之类的东西,但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朋友说是电池坏了,可如果是电池坏了的话,为什么放电后还能开机进windows使用呢
小弟不才,希望大家指教,看看是什么问题
问题补充:
补充下,是华硕的主板
最佳答案
官网上有位兄弟提示如下操作:
断电
Bios 恢复出厂设置CLR跳线从1,2转到2,3后十秒再转到1,2
把主板上一个叫chassis跳线拿出来
通电
等开机界面出来后立马插上,按重启按钮,OK成功了,按以上步骤可以多试几次。如果还是出现,可以进行第二种方法如下
我的主板前几天也出现了,不过后面是用了下面一种方法:
拆下主板,找到chassis跳线边上的一个三极管,拆下来。
然后用第一种方法,以后再也不出现了。

网友:
不错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主板越好,保护电路和反转电路越多,也就越不好修,可能是CMOS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