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BIOS备份,刷回去竟不行了!为何,谁能解答!

楼主(2011-08-24):
   一台机器,怀疑BIOS有问题,网上下来后刷了一下,竟不触发了,原机是可以触发,刷回备份的也不行,肯定不是BIOS本体损坏,还会是哪里,知道答案的请解晰,谢谢!!!

网友:
没有刷好吧,或者保存时出故障了,从新刷试试

网友:
BIOS没刷好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实在不行换个BIOS!

网友:
什么BIOS。什么编程器。
有的3M用580U刷就会不行。

网友(点评):
3M bios很少见了,以前不知道方法时,怎么刷都不行。

网友:
备份时出问题了,,,数据不对了,

网友:
再刷一次吧  文件有多大?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可能BIOS没备份好,有些编程器不支持,280U好多都不支持,可以读,可备份下好多不能用。

网友(点评):
是哦好多都是这样,不知是编程器还是其它,望高人给个合理建议啊

网友:
遇到过几次了。读出来再刷进去就不行了。原机器BIOS 读出来后,都是再找一个BIOS芯片刷,如果OK 。就可以清除原芯片的数据了。

网友:
有时BIOS芯片的脚接触不好,读取数据的时候显示读完了,可是数据区还是空的,你这样就保存的话,备份的BIOS就是空文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刷了新的文件不行后,你刷回备份BIOS时没有清空芯片,或者芯片接触不好,没有把备份文件刷进去。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网友:
多刷几次试试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我用的是个便宜的,100多块钱,刷起来慢但挺实用的。就是BIOS程序多了操作起来容易弄错,你估计是刷错资料了吧?

网友:
一些IBM机器或者其他牌的,一些厂家设计了一些反刷BIOS程序保护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吧,我碰到过,可以刷不可以上板使用。

网友:
    谢谢大家的顶帖,这个编程器8K多,每次在刷前都备份,看一下数据缓冲区有数据,才擦除刷新

网友:
重新刷过!

网友:
个人觉得转换座一定要用好的。省事省心。

网友:
主板电池放电试一下

网友:
很可能是文件大小不对。8m刷1048576字节。类推

网友:
器件的类型 又没有选对 有的BIOS是八脚的 但是器件图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