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怪病

楼主(2011-08-24):
今天修了一部宏基4353.刚开始加电到0.11后掉电加焊南北桥供电芯片后发现无待机电流!5v电感有短路现象,到南桥的供电也短路!3.3V电压正常!求解加焊南北桥供电芯片为什么发生短路

网友(点评):
这也叫怪病

网友:
哈哈,没焊好呗

网友:
没焊好 。珠连在一起了

网友:
你再检查检查,

网友:
仔细   检测  检测   是  不是    连 锡   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没焊好或是焊短路掉料,焊供电芯片要特别小心,出点差漏都会烧主板,最好是一个芯片加焊好先清干净细看确定没短路再上电,不行再加焊别的,不要盲目的都加焊,这样出现问题就不好找了。

网友:
加焊后出现的情况,仔细看看是否连焊。

网友:
没焊接好啊,焊的时候你要看脚位是不是焊接在一起了。

网友:
我还见过有人带着电加焊呢,笑到爆

网友:
又在这里忽悠,小心封你ID

网友:
加焊时抖动没?

网友:
LZ这台机子的现象
本就不该贸然加焊南北桥!
加焊本就是一中有风险的操作
现在短路了
只有想法找出短路点了
一是拆 二是烧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加焊南北桥,结果仔细一看原来是加焊南北桥供电芯片,却不知楼主指的南北桥供电芯片是哪个芯片

网友:
有些南桥要到3.3跟5V 的。。。肯定是没有焊好

网友:
摆明是你做挂了

网友:
是不是加短路了哦!!!

网友:
主板变形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内部短路啊,还是连锡了啊

网友:
不小心加热到了其他小芯片了被。

网友:
今天师傅帮我检了一下,是南桥坏了!重新植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