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就剩一条亮线啦

楼主(2011-08-24):
接修一台CRT显示器,中间就剩一条横亮线,本人对CRT不了解,想给客户换一台吧,客户老说他的好,,,,,哎,没办法啦。特来求助,

网友:
加焊场输出,90%能好。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的工具的

网友:
4楼说的对,显示器场出一条线,虚焊的多。

网友:
虚焊的话,正常可以看到,敲一下可能会好,反正多试试吧,测一下场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啊。加焊场输出就行了。10分钟搞掂了。

网友:
都是场芯片空焊的多,加焊试试

网友(2011-09-30):
用手拍拍看,能出图像加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跟修电视差不多,先拍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场块虚焊了

网友:
场电路问题。。虚焊什么的。。 补焊不行,就检查外围原件。或者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