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9wf(inl833gn)

楼主(2011-08-24):
一台DELL E1909WF液晶显示器,不定时黑屏。有朋友遇到过没有,高压板主芯片是INL833GN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大侠们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就不会外界灯管试一下呀!

网友:
有时看不到问题的,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款显示器,或是什么通病

网友:
你的不定时黑屏是指黑屏不定时出现还是黑屏后自动恢复正常?供电怎样?将故障讲详细才好帮你忙呀!

网友:
谢谢,已经好了,是高压板问题,换了通用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此情况

网友:
一般是先换灯管点亮试试。相反就是高压条。。

网友(2011-10-06):
测试灯管没有?我现在的是四根灯管有一根闪烁。应该是它引起的保护引起黑屏。但是在测试时(闪烁的时候高压板听见滋滋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换通用电压板,有没有支持30V电压的通用高压板?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普通通用的高压板,估计你一周不到,就得返修

网友(2011-11-07):
我是换通用高压板。12V供电的那种。这种电源板开关变压器有一个空脚,是12V的,将30V的整流管+极接到这空位上,就是12V。再将另三根线飞上高压板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