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vo n610n不认硬盘

楼主(2011-08-24):
各电压都正常,南桥换过,而且我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进BIOS里能认到吗?南桥各项供电都正常吗?我修过一板,南桥一项供电偏低,正常为2.5V,可实测为1.8V,是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A:
确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
BIOS认不到的  光驱也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盘是好的?

是的  换了几个 都是新的

网友:
你说的情况 怎么还想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进BIOS改了一下硬盘模式就可以扫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