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码与IO有关吗?

楼主(2011-08-24):
技嘉MA785GM的板,供电、复位正常,就是不走码(00),刷BIOS,做桥均无效。现怀疑IO的问题,但手头上没有IT8718F GB的IO, 想确认一下,不走码与IO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有关系,与IO有关系

网友:
不是有关系 是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不走码
  你确定  技嘉MA785GM的板    一定要出代码   吗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清楚!不过检测卡是插在PCI上的,PCI过线是不是过IO新片啊?如果过,那就有关系,不过就没有关系!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IO坏可能导致不跑码。但不绝对

网友:
有图纸没?跑下图或跑下线路么

网友B:
当然有可能咯,打个比喻形象的比喻,主板是家公司,北就就是总经理,南桥就是总主管,IO就是副主管,你说它突然有天OVER了,你说这公司能正常运作吗,哈....

网友C:
遇到过不跑马换IO的,当时郁闷了半天

网友D:
IO会影响不跑码 再者你能确定你的板跑码吗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跑码,要什么确定跑不跑?

网友:
大部分I/O都是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可能咯,打个比喻形象的比喻,主板是家公司,北就就是总经理,南桥就是总主管,IO就是副主管,你说它 ...

呵呵,人家公司都是能强大的啊,,怎么可能因为少了一个副主管就over???那还有公司???这比例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IO会影响不跑码 再者你能确定你的板跑码吗

有的品牌主板不跑码也能显示 再者如果数码卡的兼容性不好在部分板上也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坏可能导致不跑码。但不绝对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能不能讲的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品牌主板不跑码也能显示 再者如果数码卡的兼容性不好在部分板上也不跑码

台式机的技嘉板还没有看到过不跑码也能显示的,看到过的只有磐正那种自带诊断卡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不跑马换IO的,当时郁闷了半天

回各位,经过对比其它型号的780G架构主板电路图,这种ISP BIOS完全是由超级IO(IT8718)控制,所以肯定现在的问题与IO的关系灰常大,芯片订购中,结果2日后得出!

网友:
肯定有关的哈!
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友:
学习了,芯片哪订购,淘宝啊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出来后发表一下

网友:
修好了整个经验贴出来

网友:
BIOS是通过EC和南桥连接的,一般的主板都是这样的,也有直接和南桥连接。你看下电路图BIOS的AD线跟谁连接就知道有没有和EC连接了。

网友:
有一定的关系~~~具体的要查,要分析信号的走向~~~

网友:
有这个可能,但并不是完全的。

网友:
新手 赚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