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问题哪位仁兄试过,请告知

楼主(2011-08-24):
T40来是花屏,拿下从植上电跑00,电流跑0.65,有可能还是显卡引起的吗,我记得T系列不显卡应该跑4A,现在不知道是显卡还是南北桥都虚了,请教T系统把显卡拿下跑多少
显卡

网友:
我试过,T40,T41,42,拆下显卡一样可跑码。

网友:
看来你只有自己试了,都没反应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我的建义加焊下显卡,这样机器显卡易虚焊

网友:
印象中有48 4A 之类的,记不大清了

网友:
拆掉显卡跑A4掉电,跑A4是已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