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换灯管

楼主(2011-08-24):
第一次弄,听说风险挺大的,琢磨了一下,不拆屏灯管也抽不出来啊,请前辈指教一下。
问题是这样的,决定换灯管一试: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44376&extra=

网友:
楼主,换灯管只要记住“胆大,心细,有耐心”大都能成功,我老师就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心细一点,怎么拆,就怎么装,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网友:
建议去找点视频看下,你才知道从那里下手,光靠胆大心细未必可以。

网友:
我也准备找一台报废的显示器做一下换灯管的尝试!

网友:
我认为换灯管最容易出问题的就在于装屏面板那一步,一定要装到位,四周摸摸,一定要平,我遇到很多同行的不怎么懂也换拆屏换灯管的,结果一弄就碎屏,我估计就是那一步出了叉子!

网友:
1.灯管两端的绝缘要做好,2要装好,不能用蛮力 3 注意灰尘,手指印,否则装好也不好看 4小心记住拆的细节,再原样装回

网友:
找一个废屏练练 熟悉熟悉结构在换

网友:
在一些坏屏上多练习,看一些视频。注意装屏时要平,做好绝缘

网友:
在没用的坏屏上多练习。

网友:
方法拆错是最大不可饶诉的错误

网友:
论坛有不拆屏从一头把灯管抽出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