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不停自动调整

楼主(2011-08-24):
现代N91W不停自动调整,不接按键板问题也是一样。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你跑一下线,看是不是有地方的电压拉下了。我上次修到过HP的菜单自动出来就因为一个稳压管坏的,拆了就好了。

网友:
检查按键板与驱动板排线接口处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把按键板所有的按键都换一下,是按键漏的电,换了按键就好了,

网友:
多谢合位好友。是有地方短路了。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