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花屏求助

楼主(2011-08-24):
七彩虹逸彩9600GT GD3 CF黄金版 512M显卡 开机大花 有稍微乱码 能看到进系统不死机 GPU烫手 请教各位高手维修思路
显卡

网友:
做做主控芯片,然后改装个大风扇,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还是那样么 ???

网友(2012-03-06):
显存和GPU 先加焊一遍试一试

网友:
更换显存若还是花,就可以扔掉了,因为显卡芯片就没有必要换了。

网友(2012-08-10):
对头,,GPU坏就没修头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显卡

网友(2013-07-16):
翔升显卡估计就是GP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