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35无声音

楼主(2011-08-24):
dell 1735无声音,现象1,不原状电源提示按F1时,会滴一声,此时测喇叭接口有2.5V电压。
                                   2,进系统滚动条时,2.5变为0。5V
                                     3进系统后可认到声卡,喇叭,耳机都没声音,播放软件也县是在拨放。
                                         4系统重装过,驱动下过,声卡,功放换过,还是一样,
不明白:喇叭接口处在没进系统时有2.5V而进系统之后就为0.5V了?
          DELL开机提示按F1会滴的一声响能说明什么呀,是功放好,还是声卡好?

网友:
是不是别的问题啊

网友:
怪异的问题,都换了,还有南桥

网友:
用耳机有声音吗?不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可以在功放音频输入上加个信号试下,看喇叭响吗?这样就可以区分声卡和功放了。

网友A:
没有加过,能否说详细点中呀,最好把方法说出来吧,先谢了,在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过,能否说详细点中呀,最好把方法说出来吧,先谢了,在此

你找到功放芯片。然后在功放芯片音频输入端用表笔点两下,会有知啦知啦的声音。在功放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就是功放问题喽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耳机接口处还有个机械的声音开关。是开关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功放芯片。然后在功放芯片音频输入端用表笔点两下,会有知啦知啦的声音。在功放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

是在通电情况下,还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