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的机器不认硬盘的维修

楼主(2011-08-24):
R52的机器,在BIOS下可以认到硬盘。但是在出来LOGO画面后,在该进入WINDOWS流动条时,在屏上却只有一个光标在闪动。后来是换了个时钟芯片才换好的。是时钟芯片虚焊或者是坏掉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是一开始就搞的时钟芯片?还是搞完硬盘供电和南桥无果后搞的时钟?搞时钟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