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的机器 待机时3.3V变为2.5V的情况的维修

楼主(2011-08-24):
今天碰到了一台R52的机器
在待机时,其中的
。
3V
的大电感。在待机时只有
。
5V
的电压。后来仔细的观察才发现,
MAX1901E
的
脚是检测
。
3V
的,当该脚的外围电路出现异常情况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把与之相连的两个小电阻
R298
和
R299
与好板对换后也就
OK
了。

网友:
有没有量一下原来有问题的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变大还是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