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的机器 PCI报错的一种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24):
今天修了块
R52
的主板,情况是有
PCI
报错:也就是那种
之类
PCI
网卡报错。这种报错也就是
PC
卡报错。一般是
PC
卡下面有断线而造成的。在
PC
卡的背面有一条线,而工厂的解决方法是把这条线割开了而补了一个电阻。我们维修人员一般的解决办法就是把
PC
卡芯片摘掉就行了
因为人们一般不用PC卡。
芯片
解决办法
解决方法

网友:
遇到几台报错的,拔掉PC卡芯片OK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呀,学习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呀,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611-1-1.html

网友:
工厂里面加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
估计是加0欧电阻吧,好焊接。

网友:
z这个方法很好,直接拆掉PCI芯片,问题PCI没有芯片的集成在南桥总部能拆掉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