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220从未遇见过的问题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1-08-24):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和着差不多,我是刷BIOS解决的,不妨你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和着差不多,我是刷BIOS解决的,不妨你也试试

哦,我试试,谢谢

网友:
人气这么少?都进来看看撒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我有碰到过老一点的主板上这种显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换过两三片显卡都是.显卡放到别的主板上好的,

网友B:
那个主芯片可能会能起!变慢你试试烤一下..

网友:
这问题不一定就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主芯片可能会能起!变慢你试试烤一下..

芯片很薄的,害怕

网友:
BIOS. 显卡 都有可能。。

网友:
有点像CPU的问题,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谢谢大伙儿,哈哈,换个板子好了,郁闷

网友:
bios问题,刷一或直接换掉bios芯片就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