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可调电源

楼主(2011-08-24):
请问直流稳压可调电源,液晶用的一般电流调多少参数呀!笔记本用的一般电流调多少参数呀

网友:
电流的参数应该是它能够输出端最大电流,设置时只需设成最大即可,因为电源本身具有短路,过流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