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无法获取IP地址维修一列

楼主(2011-08-24):
今天接到一台T60P的笔记本不能上网,插上网线后一直显示在获取IP地址,换防雷芯片后故障依旧,最后换网卡旁边的码片后正常.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这种可能,基本上都是换网卡搞定的,南桥就很少,看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啊

网友:
很少碰到码片坏的

网友:
我就知道 一般先换 网卡旁边的那个八只脚 存ID用的

网友:
是不是刷一下MAc地址也可以。

网友:
楼主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很想见识一下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可能MAC地址丢失了。那个芯片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MAC地址存储器一般不会坏,但是里面的程序坏的,偶尔会碰到,一般都是直接在使用相同网卡芯片的料板上拆!直接代换!试了好多次都OK!

网友:
   建议上个图  这类问题很少修到  现在连网卡的码片都不知道哪个  一般雷击的换网卡就OK了……

网友:
那是MAC地址存储器

网友:
在系统里手动设MAC地址也OK的,不是IP是MAC地址

网友:
码片坏我碰到过多例了

网友:
是一般所说的93系列吧

网友:
直接改MAC地址也可以

网友:
93C46    是这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