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4824IP1 能那什么代换

楼主(2011-08-24):
ML4824IP1 能那什么代换   这个芯片很少用  在我这买不到啊  有什么可以带换的么

网友:
用ML4800倒是可以更换,但估计当地也买不到,可以上网买呀。

网友:
6800和4800都可以

网友:
cm6800 跟 ml4800  PFC采样电阻 好像不一样的   这样主意一下    还有RC振荡 电容 跟 电阻的取值 也不一样   建议用ml4800 换看看  我个人觉得到淘宝直接买同一型号的 4824 算了

刚刚查了一下 ml4824  发现它的芯片内部加了很多稳压管保护管脚   要比  ml4800 保护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