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8-24):
我的有几台显示器,通电就是不显影。我戳了,请各位讲解下是为什么??其中一台是中间亮线,我补焊了但是还是不好。又是一个问题。我真无语了!

网友:
你的问题问的太简单了 具体什么型号的  故障描述的不清楚中间亮线是垂直的还是横着的

网友:
中间一条线,不管是横的还是竖的,可以修,但是一般人不俱备那样的工具,半条线或短线判死型!不显影建议你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必要的的话到基地或相关的培训部门学一学。像你这样不知道乱修,问题会越搞越大

网友:
哦哦。之前修过的。补补焊就OK了。谁知道今天接的比较烫手。帮帮忙,分析下。是爱国者的显示器大头的,型号磨掉了。

网友:
真晕S了,我还以为液晶呢!你可以先查下供电,泵电源,正常了更换芯片!

网友:
嘿嘿 嗯嗯,好。我试试!!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