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宏基W1918的显示器的高压一体板上的电源蕊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8-24):
哪位高手知道宏基W1918的显示器的高压一体板上的电源蕊片是什么型号?就是高压部分的蕊片

网友:
由于是雷击过的,这个蕊片的上面有型号那块已经击飞其它地方无烧毁迹象,我没修到这个型号所以也没有印象,请高手指点一下,或用什么代换也行,谢谢了!!!!!{:soso__5346114499712629446_4:}

网友:
你看一下几脚接启动电阻、那只接地、那只接光偶,也能看出个大概的

网友:
可以对着芯片外围来揣摩一下,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用3842这类普通的芯片来改一个开关电路出来!

网友:
见有人用三端模块改得,但是不敢苟同!

网友:
谢谢各位,本小弟还是个新手,有些地方也不太明白,我试着弄下吧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
acer 1916w-a 屏芯片

芯片是:I976 46IRZ
这是我能帮忙找到的,1819w找不到。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好的,谢谢啊,真的太感谢了,我弄个来观察一下

网友:
是不是,4个灯管接口全部靠左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