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正常显示三秒黑屏的问题,高人飘过

楼主(2011-08-24):
一台"唯晶"H581D显示器,故障如题。灯管外加高压条可以正常显示图像,《只是将内置电源灯管接口去掉》。
而去掉屏线其他正常连接灯管正常发光,全部正常连接会正常显示三秒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修显示器的朋友们帮个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很简单,你的灯管对屏金属壳短路或打火,当你接上屏线的时候,等于把金属壳接地,这时候高压对地打火或短路,肯定造成高压保护!仔细检察,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点的,祝你好运!

孙如喜,我得叫你一声老师,刚才用笔一量,果然如你所言,其中一根灯管线对壳短路!!!谢谢你!!!!
孙如喜好,你说的有道理,让我检查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
果然一点就透下药准确

网友(点评):
不愧是迅维德人啊,此显示器已经好了

网友:
果然是讯维学员

网友(点评):
真佩服的, 一点不假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说的这么准,学了多久呀?
我什么时候能到这水平呀!!!

网友(点评):
看了本帖就已经到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ic芯片保护。可以查查ic各脚电压。

网友(点评):
不错。这就是保护了

网友:
其实,仔细想想就和灯管,屏有关了,没理论也不行啊,

网友:
2楼的历害,我等新手,还要多多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