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L41的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1-08-24):
明基L41,双显卡,INTEL集显和NVIDIA ION独显,集显驱动能装上,独显驱动装不上,官网只有WIN7的驱动,没有XP驱动。此机原装是WIN7系统。难道独显的XP驱动没有吗?

网友(点评):
用驱动精灵试试,不行的话考虑换显卡。

网友:
那就换win7啊  弄那么费事干嘛啊

网友:
一般官网上没有,那也就没有的,还是WIN7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正确的切换 一下,要要装什么显卡的驱动要切换的什么显卡上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点评):
你BGA做多了吧?你的意思是我拆出主板直接上BGA?

网友:
就是这样的,WIN7的驱动都能上的,要想用XP的话,只有用集成的显卡的。。。上次碰到个DELL I3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只有让客户用集成的,谁叫他要用XP系统。。

网友:
又试了一下,WIN7下显卡驱动都能装上,排出了显卡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我有个习惯,做维护时不轻易怀疑硬件。修硬件时以软件的正常运行为衡量尺度。

网友A:
这机子我准备说服客户装WIN7系统,以发挥双显卡切换的独特功能,装XP太浪费机子的配置了,独显作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准备说服客户装WIN7系统,以发挥双显卡切换的独特功能,装XP太浪费机子的配置了,独显作废了。

是的。。最好是用WIN7。。其实用习惯了都差不多的,我现在笔记本用XP的。。台机就用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