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无复位,CPU无供电,RT8855烫手。

楼主(2011-08-24):
华硕M2N68 PLUS 无复位,无论上不上CPU,CPU均无供电,内存和桥的供电均正常。
上假负载,测量CPU内核电压不到0.1V,VTT电压为1.5V左右,RT8855也很热。
检查发现上CPU的时候,电源芯片RT8855烫手,但是不上CPU的时候,它却不热。
测量各个MOS管均不短路。
能说明RT8855坏掉了吗???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料,先换了在看看!

网友:
不上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条件不足,肯定不会工作了,看下后级没有短路的话,可以试着更换一下!

网友:
只是这个RT8855很少见,而且也很难焊,像ISL6566那样的封装。
我觉得可能多数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RT8855损坏了,不加cpu,没有负载,所以不热

网友:
上u的话  如果很烫的话  那么电源管理芯片就挂了

网友(2014-11-26):
有没那个RT9607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