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家进来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8-24):
先上图,这是一液晶显示器升级部分,PWM芯片是SG6841,Q203是开关管,现在有两个地方一直想不通,第一,二极管D201的作用是什么(红圈圈住的地方);第二,变压器(红圈圈住的地方)所连的两个三极管组成的互补推挽电路,我怎么分析都是一个三极管在工作,求指教。

网友:
D201是个稳压二极管,电压过高时放电到地

网友A:
我怎看两个推动管都在工作。因为反馈线圈输出有正有负,那么那个管就交替工作了。

网友:
这个不像是稳压二极管吧,后面有个稳压二极管,这像是个普通二极管,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看两个推动管都在工作。因为反馈线圈输出有正有负,那么那个管就交替工作了。

能在详细一点吗?求教了。

网友:
我是初学者,最近也在自学电路,我就我自己理解的给你分析下,不知道正确不,如果不正确还请高手指正。由于Q209,和Q210工艺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有一个管肯定先导通,我们现在假设Q209先导通,此时电流会从4流向5然后经过Q209的2,3接地产生电流(这个电流不是很大,叫待机电流)。导通的同时C213充电,左正右负;接着1,6线圈也会感应到一个从下到上的电流给Q210的基极加电。Q210的待机加压加上这个感应的电压后会处于开启状态,这个开户听程序将会比Q209大。。。然后变压器的4,2会有电流经过Q210的2,3到地(电流很大了);接着变压器的6,1又会感应一个从上到下的电流,这个电流会让Q210停卡工作,Q209完全开启工作。当Q209开启后,电流又从4,5流向Q209的2,3到地;然后1,6感应电流方向又反向,让Q209处于待机,Q210导通,这样不停的交替工作了。至于C213我想就应该是起延时的作用,至于你说的那个二极管是起保护稳压二极管的作用。他可以在稳压二极管击穿前先击穿,防止高压突然来到稳压二极管反应不及时。

网友:
这是自激式高压输出级的串联式开关电源调压电路,D201是标准的续流二极管。Q203受控于背光管理IC做周期性的导通与截止,该管截止时,电感L201由于电流不能突变而产生左负右正的感生电势,此电势力图维持原来的电流方向不变而继续为负载供电。如果没有D201,感生电流从L201右边,经过负载到地,再回到L201左边去形成闭合回路是非常困难滴,但自感电势像超女一样遇强则强,你越是阻碍它它的电压越高,至少它要击穿许多妨碍它的东东才能完成使命,妨碍它的东东当然包括开关管Q203。有了D201情况不一样了,感应电流为负载服务完毕后,抄近路通过D201回到L201左边,安全地完成供电任务的后半段。
至于两个所谓推挽管无须过多解释,两个基级接在互为反相的自激绕组,自然是一个导通,另一个截止;截止的导通,则导通的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