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屏

楼主(2011-08-24):
      今天接修一台美格17寸液晶显示器,客户是同行,他说是屏有问题,试机一看,屏幕三分之二以下无显示,明显是侧边模块有问题,于是师傅叫我搞,第一次修这种问题啊,弄不好屏破了就不好交待了
     心沉下来,按部就班开工了,先把模块取下,然后上去除液,晾一会儿,擦干再用酒精清洗一遍,拿到热压机上用高倍放大镜瞧一瞧,确保导线干净,无扭曲现象,再在侧边模块接合处上ACF胶,预压,正式热压,上模块,对齐,用铬铁烫,再压。。。大致过程就是这些。新手一枚,没有专业术语,大家对修屏应该有新的认识了吧,最后此屏成功修复,激动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肇庆那家力高美做的机子?

网友:
Y 修复率比较X高....Y容易修一些..线也比较粗..  加下Q交流下..

网友:
牛人出现了,真正修屏的人来了,请问楼主修屏的设备要多少钱

网友:
楼主写个详细的教程啊,设备都是那些啊?

网友:
多强悍的设备啊,这才是秒杀屏高手。这技术应该是在深圳学的吧?

网友:
楼主的那些设备看得直流口水。

网友:
高手啊。设备贵啊

网友:
你的道具多钱买的哇

网友:
目前也只能用这些设备才能修此类估障屏 不过 今后随屏制造技术的发展 相信以后的屏价格会比较低廉 而最终放弃修屏了 因为价格太低了 就和现时的高压板 驱动板一样 价格低到了不值一修

网友:
哎,只能干瞪眼,那设备买不起,所以直接报废,

网友:
我估计比这个设备bga贵很多,我真想不再修电脑了。维修项目太多太杂,若想成为像样的维修站 bga 示波器 像楼主这样的光学对位的热压机 好像还有些古怪日经的 芯片测试器 pc3000 无尘工作室 不是量大的正规维修站是负担不起的。修个显示器才几十块钱和买2手的价格完全没有竞争力。比如楼主说的17液显买个旧的也不过300多,这样修一下出到100元客户就会大发雷霆,然后冠以js的头衔。新的主板又便宜的吓死人,一整就质保3年轮到街边野店维修的时候,就剩豆腐价了!我的前途再哪里啊!干的真累!

维修真的很累 啊 长久做眼睛也不行啊
设备买的多不一定赚钱,高回报率才更重要
现在都出4年保修的主板了
这个行也是不是应该分工了,修屏的就修屏,修板的就修板,技术可以提高,设备可以很专业,关键是价价格也就上来了.
祝贺我们成为最后一代职业维修工匠
说的好,我们维修的活的好累哦

网友:
真正高手,修屏啊

网友:
这样的屏都能搞好?神人

网友:
多强悍的设备啊

网友:
这种机器第一次出现在论坛,仰视。。。

网友:
厉害哦,同意11楼唉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修这样的屏 收费 多少钱!!我有好几块 类似的屏呢 !!!!!!!!!!!!给个 联系方式啊

网友:
修这样的屏 收费 多少钱!

网友:
表示很惊讶,不知道那设备多啊

网友:
修一块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