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处理器“凉又静”功能不起作用?

楼主(2011-08-24):
我的CPU是Athlon Ⅱ X2 215,主板是华擎A785GM-LE/128,起初CPU会自动调节频率,可用了一个星期后,现在CPU一直是满负荷工作,温度较高,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要实现AMD处理器的“凉又静”(C ‘n’ Q)功能,CPU、BIOS、操作系统三个方面都得符合一定的要求。首先在开机后进入BIOS,按照主板说明书找到“Cool ‘n’ Quiet”选项,将其设为“Enabled”,然后在操作系统中将“电源使用方案”设置为“最少电源管理”即可开启“凉又静”功能。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则可能是驱动问题,请到AMD的官网下载处理器驱动并安装。注意,如果系统中的某些程序运算量较大,导致CPU使用率一直居高不下,那么即便开启了“凉又静”功能,CPU的频率和电压也不会被调低。
图片:

更改“电源使用方案”以便开启“凉又静”

网友:
应该选择第二项。便携/袖珍式 。这样CPU的频率是根据工作量来自动调整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i看看系统进程占用。是不是有病毒一类的,风扇问题。硅胶。凉又静功能目前CPU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