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61修得我吐血

楼主(2011-08-24):
   本人前几天搞个T61的,客户头天打电话说二分屏,让我给换个741改良的,第二天货到叫客户过来换,先开机试过,竟然开机正常进系统,跑个3D还是没出问题,客户说显卡肯定有问题,让我给换了再说。三小时左右显卡换好,试机OK,给钱走人。谁想晚上客户打电话过来,说拿回去一开机又二分屏了,我汗啊,全新741 10白胶可从来没这样啊,客户说话很叼,我也只能忍气吞声,让客户再拿过来看看。第二天客户一大早就来了,说怎么搞,我说怕是没焊好,再焊焊,谁曾想加焊后还是二分屏,重做过还是一样,搞了半天显卡,结果一无所获。没办法,找个前几天别的机上拆下的703装上去试试,竟然正常了,心里那个气啊,·#·¥%(脏话)没这么倒霉吧,几个月没买741了,想不到一来就是个坏的。先不管它了,简单装一装测试好再说,开机进系统没问题,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没问题,关机重启,我滴个神,又是二分屏。无语了,开始怀疑显存,跟客户说了说,开始干显存,显存去胶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一颗,于上跟客户说手上没这个显存,等明天买到显存搞好了再打电话过来取。客户在这里守了整整8小时,虽然很不情愿,不过也没办法,悻悻离去。客户一走,我算是歇了口气,深圳又订了两颗全新显存,只等明天到了再说,先把显存下面的绿油补好,烘干。
   第二天显存一到就赶紧做上去,做好后一试,还是二分屏,借是神马原因啊!心里那个拔凉拔凉的,天价买的显卡就这样要打水漂了,还搞了我两天时间。不管了,先放到一边,弄别的机器去了。快到下班时分,一同行拿了个R61的过来做显卡,让他放下走人,拆了再说。心里正在琢磨要是能换个屏试下该多好啊,想不到这就来了,拆下屏来用T61的板一试,*脏话*,完全正常,再用他原来的屏试,还是二分屏,终于水落石出了。。。。。。。。。。

网友:
哎,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很简单的故障却绕了很大的圈

网友:
很少有见是这故障,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哥们,辛苦了!搞维修的不都这样,柳暗花明啊......

网友:
虽然楼主这么不容易,但给同行的我们多带来了个经验。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楼主幸苦了,谢谢楼主给我们带来的经验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去的黑胶,我最多换换显卡,显存视乎更容易掉点

网友:
对维修同胞们表示深深的不平啊,今天搞了个雷击的机器,本来能亮机的,现在问题严重了唉,悲哀啊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不过把这宝贵的经历分享出来大家以就少走弯路了。不知道你说的二分屏是上下分还是左右分?屏本身坏产生二分屏现象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C:
楼主是厉害人物啊,T61黑胶的搞起来就跟家常便饭,,,我试做了两个R61黑胶的,拆下来,虽没掉点北桥也没爆锡,但就是不亮。。看着电流都该亮了,但就是不显示,也不知是不是我拆显卡时把芯片给撬坏了还是什么情况,新的太贵所以一直没买试过。。。令我很是郁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值得我参考

网友:
    我哩个神啊 ……太佩服楼主的精神了。不抛弃 不放弃   至少后人有个借鉴了。辛苦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是事我也做过,人都快要崩溃了。

网友:
难道就没外接试下哈

网友(点评):
很多机器外接正常,内接花屏,不显,灰屏,分屏大多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去的黑胶,我最多换换显卡,显存视乎更容易掉点

去黑胶的方法论坛上已经有很多此类贴了,方法很多,都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不过把这宝贵的经历分享出来大家以就少走弯路了。不知道你说的二分屏是上下分还是左右分?屏本 ...

上下二分屏,外带花屏,由于急着看新水浒传,所以没交待清楚.其实后来拆开屏看过了,屏是修过的,客户说之前是普分屏,后来给老乡换成了高分屏,确没想到是换了个二手屏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遇见过..我只遇见过显卡问题..呵呵..前天我也修了一台R61的...我真没有想到显卡居然拿不下来 我真的无语了..这个还真是第一次没有拿下来的..我整整那了三次才拿下来...呵呵 无语..过后板子报废了...其实花屏的话用外接试试看花屏不...如果外接花屏那显卡一定有问题..外接不花屏 就的看内接了...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很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维修钱不好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厉害人物啊,T61黑胶的搞起来就跟家常便饭,,,我试做了两个R61黑胶的,拆下来,虽没掉点北桥也没爆 ...

这位仁兄过奖了,搞T61第一要经验,第二要细心

网友:
呵呵 看来楼主挺郁闷的哦 不过倒也是提醒了下我们

网友:
看了楼主这个帖子 感悟比较深 现在想想如果换做是我 看到T61 看到二分屏 不用检其他的了 直接就做显卡了 按照以往的通病和维修经验 此次的教训又着实的给我们上了一课 如果开始的时候我们外接一下显示器 也许就不会绕这么多弯路了 又浪费了时间 又损失了金钱 还弄的客户不满意 不管是多一目了然的问题 从最基本的开始测试 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还好最后客户还是换了741,再换了个全新屏,总共搞了1000大洋,我的利润只有可怜的100大洋

网友:
你可以先接外显试下 看分不分屏啊.有时候屏的码片资料错误 也会分屏的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呀1

网友(点评):
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有时候,经验也会带我走弯路哟

网友:
呵呵
板卡级维修是芯片级维修的基础。弄好的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LZ看起来技术也不差,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维修间一定要有个外接的显示器

网友:
客户懂个屁干嘛要听他的!!!!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样故障,以前的那台机子在我这里修的显卡,过了一段时间机子拿来了,说显卡坏了,分屏,我到到机子一看,开机出字的时候上下分屏,能进系统上面可以显示图像,下面是发白,想肯定是显卡出问题了,返修的机器,于是拆机,快拆差不多的时候,先看下外接怎么样,外接一试是好的,靠,还是有点怀疑,先停下,找个屏换上试试,找来一新屏,换上,OK,原来屏坏了,等着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