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故障全解析

楼主(2011-08-24):
一、电脑主机故障引起的黑屏故障

  电脑主机故障引起的黑屏故障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主机电源引起的故障

  主机电源损坏或主机电源质量不佳引起的黑屏故障很常见。例如,当你添加了一些新设备之后,显示器便出现了黑屏故障,排除了配件质量及兼容性问题之后电源的质量不好动力不足是故障的主要起因,这时你也许还可听到机内喇叭连续报警12声,更换大功率质优电源是这类故障的最好解决办法。此外,有的主板上有AT/ATX双电源接口,其选择跳线设置不对也可引起这类故障。

  2.配件质量引起的故障

  电脑配件质量不佳或损坏,是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主要成因。例如主板(及主板的BIOS),内存,显示卡等等出现问题肯定可能引起黑屏故障的出现。其故障表现如显示器灯呈橘黄色,这时用替换法更换下显示卡,内存,甚至主板,cpu试试,是最快捷的解决办法。

  3.配件间的连接质量

  内存显卡等等与主板间的插接不正确或有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是引发黑屏故障的主要原因。而且显示卡与显示器连接有问题也可能引发这类故障,直至AT电源插接不正确更有甚者如你的硬盘或光驱数据线接反也有可能引发启动黑屏故障。

  4.超频引起的黑屏故障

  过度超频或给不适合于超频的部件进行超频不仅会造成黑屏故障的产生,严重时还会引起配件的损坏。还有就是过度超频或给不适合于超频的部件超频后散热不良或平常使用中散热风扇损坏、根本就不转等等都会造成系统自我保护死机黑屏。

  5.其它原因引起的黑屏

  其它如主板CMOS设置不正确及主板清除BIOS跳线不正确都可引起黑屏故障,这时你可对照主板说明更改其设置。此外软件冲突如驱动程序有问题安装不当,DIY不当如BIOS刷新出错,电源管理设置不正确,恶性病毒引起硬件损坏(如CIH)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出现。大家在遇到这类故障时不妨多仔细想想多考虑一下故障的成因,做到解决故障知己知彼事半功倍。

  二、显示器自身故障引起的黑屏故障

  根据笔者平常的经验,显示器自身故障引起的黑屏故障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的:

  1.交流电源功率不足

  外部电源功率不足,造成一些老显示器或一些耗电功率大的显示器不能正常启动,是显示器自身故障引起的黑屏故障原因之一。或者外部电源电压不稳定,过高过低都可能造成显示器不工作。

  2.电源开关电路损坏

  显示器开关电路出现故障是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主要成因。简单的如电源开关损坏或者内部短路;常见的如开关管损坏或其外围电路元器件出现损坏等等。

  3.行输出电路的损坏

  行输出电路或显像管及其供电电路出现故障也是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主要成因。特别是高压包的损坏在一些使用多年或品质较劣的杂牌显示器中造成无显示黑屏故障更为常见。

  三、显示器黑屏故障解决思路

  对于显示器黑屏故障该如何维修,下面我们将提出一些思路供你参考。
  首先,对于电脑主机故障造成的显示器黑屏故障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思路来进行解:

  1.检查配件安装质量

  当你在组装电脑或更换配件时发生黑屏故障,你应该首先检查你配件的安装质量。例如内存条安装是否正确是否与主板插槽接触良好、显示卡等插卡是否安装到位、BIOS中的相关设置与主板上的跳线选择是否正确,可仔细参看相关的板卡说明书进行设置,另外重点检查板卡自身的质量问题以及主板上的相关插槽及卡上的“金手指”部位是否有异物及被尘垢所污染也很必要。

  此外CPU是否被超频使用或被“误”超频使用(特别是对于一些软跳线的主板,系统的“自动”误设置更易造成这类故障),硬盘或光驱数据线是否被接反等等都需要你考虑。而且对于这类问题,最好优先采用“最小系统法”及“更换法”来进行诊断,将主机只留下主板,显卡,内存,CPU来试试,特别是内存条的质量好坏引起的这类故障率相对较高,如没问题,则可重点检查其它配件的质量,如依然黑屏,可重点将这些配件再仔细安装连接后重启试试,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可用相关部件更换试试配件的好坏。

  此外,很重要的是你还需要了解的是主机电源及电源开关的好坏及其连接正常与否,它们都可能造成整机黑屏,这些你都需要重点进行了解。如果电源有问题,那么你在打开电脑后可见主机机箱面板指示灯不亮,并且听不到主机内电源风扇的旋转声和硬盘自检声等等,它表明你的主机系统根本就没得到正常的电源供应。这类问题你首先应检查外部是否有交流电的到来,用测电笔看看电源插座上是否有电。接下来可测测电源线接向主机电源的一侧是否有电,必要时用万用表测试其电压是否够足,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主机电源发生过压或欠压电路的自动停机保护,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么你该先将维修重点放在主机内部和电源开关及复位键,同样采用最小系统法和更换法,逐一拔去主机内插卡和其它设备电源线、信号线,再通电试机,如拔除某设备时主机电源恢复工作,则是刚拔除的设备损坏或安装不当导致短路,使电源中的短路保护电路启动,停止对机内设备供电,那么你可对其重点检查它的接触情况,必要时先更换再试;另外重点检查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的质量以及它们与主板上的连线的正确与否都很重要,因为许多劣质机箱上的电源开关及复位键经常发生使用几次后其内部金属接触片断裂而发生电源短路的情况,造成整机黑屏无任何显示。如以上检查都没能解决问题,那么请更换电源试试。

  2.听音观色辨故障

  电脑出现黑屏故障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亮,机内风扇正常旋转,但出现PC喇叭的报警声;或机箱内部如硬盘等相关的设备正常自检,但显示器无显示。这时除了按上述方法检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辩别PC喇叭的报错规律来辩别故障,此外观察出现故障时主机或显示器的各种指示灯的明灭情况来判断故障也很好用。

  例如,主机正常自检,但显示器出现“黑屏”故障,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可将重点放在主板-显示卡-显示器连接线-显示器这条思路上来考虑。首先可检查一下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正常,可重点调节一下亮度,对比度按钮,排除“常见”的这类假黑屏故障。如果无问题,那你可重点检查一下主机显示卡到显示器上的连接电缆是否有问题及电缆上的插头内指针是否存在歪斜断裂及其是否与显示卡连接紧密,另外还可以将这根电缆接头取下,看下显示器是否能正常显亮或将显示器连到其它主机上试试,以此来判断故障的部位是来自主机还是显示器自身所引起的。

  再如,显示器黑屏且主机内喇叭发出一声长,二或三声短的蜂鸣声或连续蜂鸣声,表明显示卡与主板间的连接有问题或显示卡与显示器之间的连接有问题,你可重点检查其插槽接触是否良好槽内是否有异物并可更换显卡来试试,如无好转,可初步表明问题在主板上,可将显卡拿到其它主板上试试。再如,出现连续的长声鸣叫,则多半表明内存条有问题,可重点检查内存和内存槽的安装接触情况。如果机内发出嘀嘀的连续短声,则表明机内有轻微短路现象,可用最小系统法和排除法解决问题,直至找到短路部位。此外,如果听到二声短的蜂鸣声,则表明主板或显示卡或显示器可能有问题,不连接显示器如果还是如此鸣叫,则显示卡部位存在问题,如变成一声短音,则表明显示器端有问题。

  对于显示器自身引起的黑屏故障而言,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为你提供较具体的维修思路

  1.显示器黑屏的快速维修

  如果显示器开机后无任何显示,排除了主机的原因之后,可先检查是不是由于电压过高或过低引起显示器保护电路工作,可检查其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另外,重点的是可检查以下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件,如看看保险丝是否熔断,整流桥开关管是否有被击穿,限流保护电阻是否烧断等,这些零件有时从外观上就可看见其被烧黑等故障现象。接着重点查验行输出管,变压器,低频整流管,高频整流管等重点部位是否存在损坏或性能下降或虚焊等情况,一般的显示器黑屏故障你只要对此着手就能很快的手到病除。

  2.行扫描电路的故障判断

  行扫描电路出现故障是引起显示器加电后无光栅无屏幕显示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类故障,可将维修的重点放在行扫描电路,可首先检查行振荡电路是否有问题,在业余条件下除了检查行振荡芯片的外围元器件是否损坏外还可先更换行振荡芯片试试,另外行推动管损坏或其工作状态不正常,行输出管损坏或行输出负载有问题都可能引起上述故障,这时你可检修并更换这些部件试试。而行输出电路如有问题经此检修更换一般都很恢复正常。

   3.显像管及其供电电路的故障判断

  显像管及其供电电路不正常也可引发显示器加电无光栅黑屏的故障。这时我们可先检查下显像管灯丝是否亮,用表测量其灯丝供电电路看其灯丝电压是否正常。此外如果发现其灯丝电阻断需更换上好的灯丝限流电阻既可,如果发现显像管灯丝断,则需更换显像管。如果以上正常,我们则可重点来检查显像管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加速极电压连线断是引起这类故障的主因,更换即可。如果有高压,我们则可重点考虑更换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试试,这零件的损坏是引起显示器黑屏故障的主因之一。此外在对以上进行检修的同时我们也可检查下阴极电压和视放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视放电压没加上或其电压根本就不正常也是引起显示器加电无光栅而黑屏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
听声音怎么听啊    我始终听不出来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解决,但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