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坏硬盘”可修复

楼主(2011-08-24):
1、引导出错,不能正常启动的。这种情况未必是“坏”,通常清除MBR,再重新分区就有70%好。如若不行,应归入第三类。

  2、可正常分区,可格式化,但扫描发现有“B”标记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坏道
”。这里可不分“物理坏道”或“逻辑坏道”,“B”数量少的话(少于100个),基本上有80%可以修复为“好硬盘”。这种情况出需用一些通用的维修软件就可以解决。

  3、不可正常分区,或分区完后格式化不了。这种情况要用到专业维修软件,视不同的牌子,修复率不同。一般达到50%左右。

  4、通电后不转。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路板故障,换掉电路板IC或整个电路板换掉即可。起转后视不同情况另做处理,60%以上是全好了,但有部分可能同时还有其他几类故障。

  5、自检声正常,BIOS认不到盘。这是多种可能原因造成,如果是电路板接口问题则修电路板;如果是硬盘进入内部保护模式,则需用专业软件切换。Fujitsu硬盘出这种问题较多,修复率约90%。

  6、通电后磁头声敲击不止。这种情况多是因为磁头损坏,但也有不是磁头损坏的。前者若非挽救数据就不必要更换磁头修复,而后者还有50%机会可以挽救。

  7、通电后噪音大。除了少部分可以通过校正主轴解决外,一般不修。

  8、遗忘密码。大部分的硬盘可以设密码保护,如不慎忘记密码,是极难解开的。不过办法还是有的,大部分牌子硬盘都可以用专业软件去除密码保护。

  另外,有些硬盘受破坏严重,坏扇区太多(有的盘不可超过3000,有的则不可超过8000,有些却允许超过10000),解决办法是切除有问题的磁头,或降低容量,同时更改型号,也算是一个可用的“好硬盘”。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修复率!

网友:
现在一块硬盘才几个钱,为了数据才是主要的

网友:
一般都直接换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