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03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1-08-24):
il9pro  v1.0 的总线供电管P2003BDS能什么代替,(通电后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去掉后就正常了)应该是P道沟的MOS管,用P50N03代替,还是有吱吱声音

网友:
换的管子电流小了。换个大的。

网友:
lz有误吧,很少用p沟道的,你说的P50N03是N沟道的。可能就是ls说的换上的管子小了,装得下的话换大的那种,或有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