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加电不亮维修 GO高手指导下

楼主(2011-08-24):
T42刚接到,拆开进水,看板子腐蚀的不算严重,清洗下测量没短路,上电看没待机,只好查看TB62501出3V没有,经查看没出,也没供电,只好查供电电路,发现R413连D10之间断线,R413也损坏,换之飞线,有待机了,但是待机高,有0.25 只好继续查,经查1.8电压没出来,看1845的条件,也没供电,莫非又断线?飞之还是待机高,1848有点发烫换之待机正常(这里有点纳闷,刚开始1845是没主供电的就算坏的话怎么就造成待机高了呢?)心想总算修好了吧,开机晕了还有问题,电压是都出来了,电流到0.6左右就不动了,这 这 这.. 要是供电的吧,看看时序还凑合能修点,这就不晓得怎么修了,先量自己知道的吧,时钟芯片应该是发时钟了(旁边的小电阻大多都有电),图片中的是CPU的复位吗?量是没电压的,想问下北桥发给CPU的复位是什么  南桥给北桥的复位是什么信号,南桥在收到时钟后才给北桥发复位的吗?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时钟正常后南桥发出PG信号给CPU,随之发出PCIRST#复位周边设备,接着发出PLTRST#复位北桥,北桥收到复位信号后,检测下自身,正常后发出CPURST#给CPU,CPU复位正常后开始自检。这个流程你要清楚

网友:
写的不错,就是CPU不是发一个VTT信号给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