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经常碰到要刷码片的情况吗

楼主(2011-08-24):
今天换旭日410A屏,不亮,咨询得知,是码片不对,要刷码片。
以前换屏都是一换就OK,朋友们经常碰到要刷码片的屏吗?

网友:
旭日410也要刷码片吗  我只知道DELL的要刷

网友:
老机子有,新机子好像很少见

网友:
联想的很少要码片吧,可别屏线有问题哦

网友(点评):
不会的,坏屏可以亮

网友:
你可以把原来屏上的码片和新屏上的交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的,但是2个码片大小不一样

网友:
你换的新屏吗? 可以找卖家帮忙的。卖家一般都会给你处理好

网友(点评):
明天连同坏屏一起发给他叫他刷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还是又增加了一点知识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这个屏码片数据不寻常,或者里面没数据。。。我订过一批屏,有一两块就是不正常,换码片就OK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倒霉

网友:
一般买来的时候会让商家把码片刷成通用的。

网友:
现在新本也很多带码片的了 。我遇到过14.1宽屏的 24C02码片不能刷 请问哪个角是保护脚 应该怎么去保护?

网友(点评):
建议再开贴提问

网友:
7角是WC写控制脚,但不知道怎么去保护,1234是地,56是数据,7是WC,8是供电,具体看PDF文档,7脚悬空应该可以写了

网友(点评):
技术贴,还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分一下哦

网友:
哦 那我知道了 去保护有两种 一是接地 二是接3.3V供电  具体看高低电平哪个有效。,  我昨天 看7脚是NC 就把3脚接地 接3.3V 都无效 最终放弃了。。。。。找了别屏刷了一下 倒换了码片。 能刷的码片装到这屏上也变成有保护了 不让刷。

网友:
刚试了一张屏,24C02的第7脚悬空(NC),能读能写,那种7脚接地或接供电去保护的有听说过,应该要看厂商不同而定吧,就NC、地、供电三种都试下吧。

网友:
我只知道 DELL机器 刷   其他机器还没遇见

网友:
买屏的时候就叫商家刷成通用的嘛  不然回来不行 有点麻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