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20 无RUN_ON 维修

楼主(2011-08-24):
   这两修了两个DELLD620的板子,都是可开机,开机到0.06不动啦。哎,一看就是电压没出来完,先量电压 吧。测量+5V_SUS _3.3V_SRC +1.8V_SUS电压正常,而+5V_RUN等RUN电压都没有,SUS转RUN电压如下图:
SUS电压要转成RUN电压RUN_ENABLE信号应为高电平RUN电压才能出来,经测量发现RUN_ON信号 不管开机不开机都为低电平,经电路分析:RUN_ON信号开机为高电平才对。可现在始终为低电平,不正常,看图这个信号是有IO发出的,南桥也 参加这个信号 的控制。找到问题的原因这好修,开始修。这个信号一正常本本应该就好啦!
      这是第一个本本修的,没什么经验,在这里点下:第一板子到我手中南桥做过,心想南桥做过啦,IO也好换,先换IO吧,换了IO问题一样,哎!没办法换南桥吧。找个好的南桥换上,通电一电流上到0.54好啦。哎,悲句要发生啦!进系统键盘不能用,闷啊!换IO换的啦!在换个还是不能用。原IO鼓了不能,没办法发了个新的,换上键盘能用了,到这里这个本本是修好啦!在这了提点IO能不换还是不要换,不要像我。闷啊!
       两个本本的问题一样,第二个本修时直接换南桥,换了问题一样。哎,修信号 吧。IO如下图:
      信号还是难修,不知道怎么修。上机地看文章去。嘿嘿。还真找到啦。文章看完后有思路修啦!还是修RUN_ON信号生成电路。如图下:

     量SUSPWROK_1P8V 有3.3V;U24C 3脚开机也有3.3V ; U24C 10脚也有SUS_ON 3.3V,U24C供电正常,可U26C 6脚为什么没有出3.3V啊。U24 U26两个都是门电路。U24 3脚低电平时,5脚出高电平。U26 9脚 10脚 都为高电平时,8脚出高电平。现在U24C的3脚有低电平。那5脚应该有高电平出来。可U24C 5脚没有高电平。U24C 5脚没有高电平,那U26 8脚电不能出高电平。判断U24 坏啦。换个能电一试电流上到0.54好啦!到这里二个本本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啦。楼主请教下信号应该怎么修。

网友:
RUN电压,RUN电压没有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跑、运行的意思,这个才是南北桥工作的主要电压,当然南北桥也需要SUS电压。系统真正运行的话就需要RUN电压正常,如果RUN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2

网友:
能不能在说清楚点。还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