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狂干显卡有了点成就感!!晒晒

楼主(2011-08-24):
顺便秀秀我的土炮

前些天作好的土炮 这几天一直再用土炮杀显卡,,一个字爽..............手上有20来张坏显卡 有花屏 有点不亮的,,

一于是上土炮杀,第一轮土炮大获全胜 20多张坏显卡一下让他杀好了14张,土炮的确够猛的 ,,

剩下的几张是大花的

一块七彩虹6600GT 大花 ,先看外观有无撞件,测量GPU ,RAM ,BIOS电压正常后,PCI 带进DOS直接刷了BIOS 拆PCI

OK  PASS  不花了

一块双敏X550 一测核心 1117 全短 直接扔了

一块双敏X550 大花....测显存排阻 第四个显存对地短路 阻值变小 ,吹下 ,换上刚才全短路的X550上的显存,,,焊上 变小花 ,,补焊颗粒 完全不花 看来焊工得加强

一块7300GT 不亮 八脚MOS管全短 换掉 亮机 ,但是进不了系统 进系统蓝屏  仔细观察 在显卡边上有撞掉的地方 SC82是电容 ,随便拆了全短X550的小电容 换上 OK PASS

一块ONDA 7300GT 核心无供电 4468对管全穿 MOS下管击穿  4606换上 爆炸,不管了.........

一块HD3650 不亮 仔细观察 16对耦合电容有个发黑了 放大镜伺候 ,碎了.....换掉 OK PASS

一块6600GT 小花  MATS6狂扫 第4颗内存坏  测地址线 全好 地址线下 信号电阻阻值明显偏大 换掉 OK

网友:
土炮确实够猛

网友:
楼主的土炮不错嘛,如果可以将制作的具体方法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就最好了

网友:
牛B老火哦。。你这个土炮搞显示卡。。。。。。一炮打响。。

网友:
哈哈 哪有道长牛B,,,以后杀内存还要多向您请教呢

网友:
兄弟 能不能介绍下你那土炮如何做的,谢谢。。。。

网友:
土炮够猛,楼主的技术够好...

网友:
确实历害,我修显卡成功率太低了,让我的自信心大受打击。是不是修的都是二修卡的原因?

网友:
楼主用的士炮是不是发热砖?感觉发热砖反应迟钝

网友:
我猜楼主的土炮是类似于家用的电饭煲的发热丝之类的东西,把显卡放在上面发热,等到一定的温度上来以后可以取GPU下来,再把焊盘搞干净,GPU也搞干净,上锡珠,用大口的风枪文火慢ao,最后一炮成功。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你植株了吗?只是加焊吗????显存阻值偏小,是量外接排阻到显存还是排阻到GPU?

网友:
道长发话怎敢不从,,只是这土炮简陋了点 ,不好意思拿得出手 是温控器和固态继电器组合控制发热砖温度的  论坛里有 我也是参照他的来做的 的确挺好用  植株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你植株了吗?只是加焊吗????显存阻值偏小,是量外接排阻到显存还是排阻到GPU?

回11楼兄弟,显存位置是先MATS出来的结果 然后再推测出显存位置 ,之后我就量排阻的对地阻值咯,有两个排阻的阻值明显偏小,直接在两端量又是56欧 ,排阻直连显存的,下了显存再量 阻值就正常了,换了个同样的显存 就对地都正常了

网友:
炮够猛,楼主的技术够好...

网友:
那14张卡都是直接加焊就搞定的?楼主不但技术好,人品也是相当好啊!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土炮有没有讯维CF150一半的性能

网友(点评):
看样子 差不多哦。。。牛B拉撒的

网友:
工具不错。我也想弄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土炮有没有讯维CF150一半的性能

谢谢各位兄弟顶贴!!!!至于这个土炮有没有CF150一半的性能呢 我的确不好说,,但是敢肯定的是 干显卡是没什么问题 了  8600GSO应该是无铅的了 一样干跌只是温度要升高点 ,而且这个加热 核心动 显存也动了 顺带加焊显存了 前提是焊油要提前上好,目前搞了20几块 基本上都是核心虚焊和脱焊的多 集中在X550和7300GT 加焊核心有70%的修复率 剩下的是元件失效 或者变质 ,显存故障率比较低,,而且我目前干的全是PCI-E的  建议不单单搞核心也要学多点基础的东西,还是先把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测定好了 再决定干不干核心吧 ,,,,

LZ说得有道理 不要动不动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兄弟顶贴!!!!至于这个土炮有没有CF150一半的性能呢 我的确不好说,,但是敢肯定的是 干显卡是 ...

呵呵,支持你的发明创造

网友:
请问楼主,我有一显卡显存排阻:有一个阻值为0,一个为8,另二个阻值正常。换这个排阻后还是一样。是不是GPU损坏?因为那二个阻值不正常的电阻连接GPU。而且显存供电的阻值为8,明显不正常。这个卡是大花

网友:
做显卡到这份上非常牛X了

网友:
楼主的土炮真是给力啊

网友:
LZ真是牛人啊  土炮也很牛!!

网友:
高手啊 、一看就是个土炮的专家

网友:
你真的很牛哦!!值得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