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怎么修啊?

楼主(2011-08-24):
华擎N68,客户说起初难开机,开机几秒就断电,大概半个月了,现在直接开机没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用水多洗几次,然后晒几天就好了!

网友:
呵呵呵!!! 直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压桥看看开机正常不。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量下主供电电压

网友:
换电源看下 如果不行就量ATX电源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电源换过没?

网友:
看一是不是电源问题,在查一下供电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主板